请教技嘉主板开机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1-03-11):
1。-pwrbtsw待机时电平为低,按下开机键为高,松开为低。高低电平变化触发开机。
2。用i/o开机一般的都是低高电平变化触发开机的是不是呀。
2个问题,请教下对不对。

网友(点评):
开关针的作用就是,提供一个高、低电平来给IO或南桥的开机触发电路,实现触发。

网友:
83627的IO是低高低触发,但是iT8712的IO就是高低高触发

网友:
深奥啊    不懂,要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这个图怎么是两个5V的呢??不是要要IC转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的直接用5vsb。有的用三端稳压器出来的3.3v。我就知道这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明白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