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KINGBOX二代内存SPD。

楼主(2011-03-11):
  求KINGBOX二代1G/800单面8颗粒SPD和2G/800双面16颗粒SPD,有的师傅回个贴拉。

网友:
自己顶起来。求KINGBOX二代1G/800单面8颗粒SPD和2G/800双面16颗粒SPD

网友:
你也应该把颗粒编号搞出来,人家才知道啊,

网友:
随便找个技术参数完全相同的其它牌子的SPD,一刷就灵。

网友:
新手SPD时什么信息么

网友:
颗粒型号是:EPD2128082200E-3
我刷了别的1G的SPD不能用哦。

网友:
你找个一样牌子和颗粒的内存用软件把SPD复制出来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