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游戏中别人可以发信息,可自己的发不出

楼主(2011-03-11):
最近不知道怎么的。我用我自己的QQ玩QQ游戏,其它很正常,就是信息发不了(快点吧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但可以看到别人的发的信息(快点吧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同一台机又上朋友的QQ玩QQ游戏。可以发信息(快点吧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想到应该是自己QQ游戏设置的问题,然后就进去设置。还是不行。重装系统也不行。。用自己QQ在另外一台机上。还是一样发不了。。真是搞不懂了。。那位朋友遇到过。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一下:QQ游戏里面所有的游戏都是一样。(发不了信息)

网友:
会不会是网络的问题啊  这个跟系统没没关系的  会不会不小心删除了什么组件啊

网友:
建议重新安装一下QQ。试下

网友:
是你昵称的问题,我遇到过的,改一下昵称就OK了

网友:
你的QQ不会是中毒了吧

网友:
我有一个客户也说过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以前不信,今天又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估计是中病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