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屏不显dell 1545,讨论一下led屏的背光问题

楼主(2011-03-11):
屏电路板到led板有条软排线,其中有6根细线,一根三根合成一个的粗线,不知道是如何定义的。

我上两个图

网友:
小魁 -5 恶意灌水
板修不好 -6 看到水贴就烦。。。

网友:
怎么修改自己发的附件的积分?

怎么我下载我自己发的附件也要扣分啊?

网友:
就是这样的线,

一般是怎么定义的呢?

网友:
小的线是反馈信号,大的是电源。

网友:
粗的为电压线  细的是控制线

网友:
学习中,我也还没摸清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肯定不行啊,那不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肯定不行啊,那不是短路了

应该不会短路,

哪找楼上朋友的解释,led灯板就是负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用万用表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