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SO真让人蛋疼

楼主(2011-03-11):
今天同行拿来一个9600GSO,拿来时他说点不亮,可我一点,亮了 , 就是花屏,再次点正常,有点两次还正常,想着是不稳定类,就做空焊了,做完后不亮郁闷,跑2b,价高温度又做一次,还是2b,请大家帮帮忙,看看是哪的事

网友:
你太急了,不应该先做GPU,这种情况在能点亮的时候先用MATS查一下具体是那一组显存出问题量到点判定是显存还是GPU的问题在动手啊!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找一个低版本的BIOS资料来刷上史它显示。

网友:
思路决定你要把显卡做死还是修复。当不显示的时候,别急着上BGA,除非你BGA水平很高,有较高的成功率。况且9600GSO的核心很大,高手都不好焊。应该是先用NVFLASH -C命令查看一下核心和BIOS是否能检测到,如果能检测到表明核心正在工作,通常这表示与核心无关,不显示要先查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比如,显存电压,VREF,BIOS等,还可以摸显存的温度,显存损坏不显的也有。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显存坏导致不显,除了短路使显存电压=0外,还有什么可能?我曾把所有显存都拆光了,卡还是能亮,大花而已。

网友:
哎挺好的一张卡,估计让你废它武功了

网友:
用pCI卡带一下,NVFLSH读一下BIOS,以后最好是用MATS测试

网友:
一个3850花屏怎么搞  加焊2次了

网友:
跑2B,就是无法读取显卡BIOS资料,GPU死掉了,一般显卡做GPU不到最后不采用这一步。

网友:
还可以值珠做最后的拼搏。。。。其实做好的方法就是你有两块96GSO把两个合心对调一下可能会有意外的惊喜呢。。(最好是一个花屏一个不亮的对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