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945GZME

楼主(2011-03-11):
下午有一朋友带着一位客户到店里来,说是电脑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电源线问题.于是呼先换电源线上电,点不亮.然后再换电源,照着客户自己说的电源线,那线没问题会不会是电源呢....
换电源再上电,还是点不亮...我回头跟客户一笑:可能你的是主板问题了,请问需要维修吗?
板子拆下,换CPU,换内存,上电,还是点不亮
我就问客户,你的机器是怎么回事的.客户说我的机器经常蓝屏,看了些百度文章说到尘灰,就拿下板子来用吹风机吹了下风扇和主板,再装上去就不开了...
然后我没再问什么,观察主板各主要电源管理芯片,IO,网卡,BIOS,各部位主电源管理芯片,再用手触摸看看有没有异常发烫的.检查完后无任何异常,接着就用万用表了
检测CPU场效应管 上管有12V,下管无电压,内存上管有5V,下管无任何电压.被桥输入输出脚无电压,另一脚为10V(异常 一般不超过5V),南桥附近太多管子,直接忽略不理,因为点不亮,触发无任何反应,我想和南桥有很大关系,就量南桥附近的贴片电容,发现各贴片电容均为0V,这是不正常的,因为南桥是要靠贴片电容供电的,在没有三极管二极管的情况下.猜想会不会是虚焊了,打开热风机加焊...加焊后还是点不亮,接着测量晶振,发现无任何阻值,一般是会有租值的两脚.开机,点亮了...
还有个很重要的给忘记了,在点不亮的情况下,又不是短路造成的问题,我强开机了,然后才测的各部位电压....

网友:
最后弄了什么才点亮的也没说

网友:
好乱的维修思路,总算也修好了

网友:
很多种原因也能造出此现象,如脏......

网友:
这个很抱歉,因为当时正有个漂亮MM拿电脑来修,一边写一边和MM聊,想写仔细点的到最后自己看着都乱了.
维修好是:加焊南桥,更换36.768晶振

网友:
LZ维修的精神可嘉。文字比较乱。写了这么多,值得表扬

网友:
维修思路是:主板不上电,那么就先检查24针插座青色线,检查到无电压,跑线路检查24阵插座到南桥的线路有没有元器件损坏,得知无,再强通电检查南桥旁边的电容有无电压,因为CPU内存北桥都无电压,就怀疑是不是南桥没有供电出去造成无电压.结果是南桥旁边的贴片电容都无电压,而24针到南桥线路元器件没问题,那可能就是南桥问题了,加焊南桥后还不得开机,就检查开机脚旁边的2个小二极管..3只脚的.强通电有电压到,没问题.再检查晶振,通电情况下也有电导通,断电打阻值为无穷大,一般是要在700多欧左右,并且两只脚的阻值和电压都不能超过太多.最后更换了晶振,打阻值都有735了.上电开机点亮了.说明问题是出在一南桥被吹虚焊了,二,客户出发开机脚把晶振给搞掉了.

网友:
晶振给写错了,是32.768那个,不是36.768的.基础知识太差的缘故...

网友:
感觉这个机子。南桥没有事。而只是晶振有问题。因为之前拿过来时。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可以。若是楼主一边短接开机。一边用手触摸下晶振。也许就可以开机。这时再测晶振。直接换晶振应该就可以解决故障了

网友:
怎么出来一个36.768啊,第一次听说,楼主的心都跑到美女身上去了吧!

网友:
楼主也真是牛X,自我感觉SB没问题,就是晶振。。不过楼主看美眉是不是看晕了所以先搞了SB呢。。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的很对,我有同感

网友:
非常抱歉,因为一个美女搞的我写的乱七八糟误导各为大侠了.
拿过来的机器就点不亮的了.实际上的问题确实是晶振与南桥
因为今天客户来拿机器,接上显示器,电源,一点,,,点不亮,然后拆下主板再搞
因不是短路引起的点不亮,所以强制开机了,开机后测南桥旁的贴片电容有1.5V,北桥管子也有1.5V,CPU上管12V,下管1.29V,内存1.81V,开机针5V,复位针5V,32.768晶振一脚0.5V,一脚1.7V.诊断卡显示FF,以前学过的开机就显FF,那么就是复位电路有问题了-南桥有电压那就不可能是挂了.查复位电路到24针插座各元器件的电压都满足,晶振第一次修时打阻值为0的,换了后才有700多欧,最后测也有700多欧,我以后晶振又挂了.
然后热风机再吹南桥,在想会不会第一次吹南桥时怕吹坏吹的时间太少了,这次就吹久点,让南桥的稀脚和主板熔的更贴近.吹过后等几分钟冷却通电一点,就亮了...所以问题还是南桥虚焊和32.768晶振问题.

网友:
我知道可以再用助焊济铺助风机一起吹效果会更好,不过看客户太欺负人了就没理了.修好板子后接上硬盘启动蓝屏,几次都是,就给客户装系统,因为系统给崩溃了,弄好后向客户说因为重装了系统,需要+10元系统重装费,可以就说看你们装系统那么简单就算了,别收费了...心里那个后悔呀,为了追求技术把什么都给忘了,只是想把机器修好,而没有想过和客户先说明价格再动手...欺负咋老实人,郁闷

网友:
楼主,对这种不给钱的人,就要黑一点

网友:
没必要说的那么复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