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修DELL6400 ,小改电路

楼主(2011-03-11):
DELL6400 开机电流0.2A掉电
根据经验判断是CPU电压没出来导致掉电,拆机测量,果然CPU电压0V。U的供电芯片是ISL6260,马上翻出图纸

PIN16VIN 19V正常,PIN20VDD 只有0.5V 不正常,正常的时候应该是5V,查PR97电阻10欧正常,看来是+5_RUN这个电压有问题了。再翻图纸

+5V_RUN是由+5V_SUS通过PQ17转换得到,+5_SUS 有5V正常,测PQ17正常,那么只有PQ17的G极控制不正常了,而控制极是由RUN_ENABLE控制,而RUN_ENABLE是由+15V_SUS过来的,测PQ17的G极只有1.2V左右,不对,正常应该是15V,看了一下电路,为什么一开机的是15V会降低到1.2V呢,看电路

有那么几种情况:1、PR63电阻增大;2、PQ18有问题;3、PC62性能不良(漏电等)4、RUN_ENABLE后级(即PQ7  PQ8)有问题。有个大概思路就好办了,实测PR63为100K正常 ;PC62正常,PQ7  PQ8也正常,没有短路现象。哪剩下的只有PQ18有问题了,懒得找废板直接把PQ18下了,用铜线把PR63短接,上电开机测RUN_ENABLE已经是15V了,上屏开机终于看到DELL得LOGO。有些会问,RUN_ENABLE这个为什么能这样改,其实这个电压时负责打开+5V_RUN    +3V_RUN    +1.8V_RUN,细看没涉及到要命的时序问题,当然,如果一些涉及到重要的时序问题,这个改是行不通滴。个人浅见!

总结:看懂图纸,知道电压走向,再加上理智分析就感觉没那么头大了

网友:
请问一下你改了这个会不会待机电流偏大呢。今天我修一台天逸100A的也是这个电压没有。
改过去待机电流偏大,我认为是PQ18 导通的能力的问题,我那台是一个三极管。只不过你的是双二极管。我的最后是南桥的问题,没有发出N——NO 3,3V给基极。很多都是说从IO发出来 。但是我确实查图纸是到南桥,最后重新重珠做上去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电流不会偏大,15V是SUS电压,在此电路中只是负责控制+5V_RUN    +3V_RUN    +1.8V_RUN的。顺便说一下,图上的PQ18的G极是有3.3V,确实是通南桥的。

网友(点评):
PQ18的G极RUN_ON我查了一下,是IO的95PIN发出的。

网友:
楼主你拆的是pq18还是pq19啊

网友:
请问 run_on5v#是做什么的?

网友:
3楼说的联想天逸100A的电路和这个是差不多的,不知你看到哪里说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不去修这个控制,直接改 个人认为直接把PQ18摘掉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有把PR63短接呢?
而且正常的时候PQ17的G级也达不到15V  应该是10.5V左右把
楼主不要懒 如果是PQ18坏掉了 还是换了好  呵呵

网友:
我还是搞不懂15V经过了PR63 PR62不是分压出来了吗?怎么还是15V的电压??

网友(点评):
把图纸看清,PR62未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那个PQ18下了可以不装上去的吗?? 这个PQ18在这块电路中起什么作用?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喔~~大意了,多放谢指教

网友:
还是看不懂图纸的电流走向。有点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给楼主纠正一下,还有从图纸上来看《RUN_ENABLE是由+15V_SUS过来的,测PQ17的G极只有1.2V左右,不对,正常应该是15V》正常应该是10。6伏左右。15V经PR63 PR62分压而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因为PR62没有装的,没有形成回路怎么过来呢,

网友:
学到不少东西,思路也清晰,不知道楼主做维修多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精汇兄雅正,在此谢过!!

网友:
我感觉怀疑的应该是pq19而不是pq18万一是pq19性能不良啦,而且pq19才是和15v直接联系的,为什么楼主就没有怀疑pq19?

网友:
pR63  100k电阻,不应该用导线连接,在此起限流之用,若那三个驱动场管日后有GS间漏电的将会烧得一塌糊涂,所有的电路中,此处必有阻值很大的电阻来限流,

网友:
限流电阻不应该短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