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 UP6PEN主板不跑码,强高手指点

楼主(2011-03-11):
今天拿到了一个双敏UP6PEN主板,发现能开机,诊断卡跑00说明主板没有工作,我擦上假负载,CPU部分核心电压1.65v正常,参考电压1.05v正常,复位1点几v正常,总线时钟0.45,主时钟为0,内存部分都正常,显卡部分,时钟,复位,供电都是0v或低电平,都不正常,诊断卡现在跑00不动,我怀疑是北桥,可是我量了北桥旁边的电容都正常,没有思路了,希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怀疑是北桥 那就做下北桥呗

网友:
换CPU试试,压桥试试跑码不?

网友:
供电不正常先修供电啊。

网友:
北桥加热后供电正常,复位也正常,现在显卡时钟还是没有,cpu只有总线时钟,没有主时钟,可是内存假负载上六个时钟都正常

网友:
时钟芯片损坏的方面大ma

网友:
量一下时钟发生器的晶振压差

网友:
我量了,正常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