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郁闷半天的华硕z99d

楼主(2011-03-11):
    3月11号,接到同行一台华硕z99d,有开机音乐屏幕无显,显卡用的是g86-703-a2,实在是太高兴了,这两天遇到的全是进水或是N修,终于来了一个稳拿钱的活,于是让徒弟拆下显卡板直接加焊显卡,10分钟后告诉我加焊完上机掉电,电流上到0.3几马上就掉了,我以为是显卡做的不好(风枪加炉子组合),然后我也重新做了一下(因为主板没有拆,问题锁定显卡板),结果上显卡故障依旧,测显卡没有任何短路,耦合电容两端全部正常,测显卡供电没有(好办),8743的VIN没有,因为是和主板的vin直通所以怀疑是显卡插槽有问题,于是直接从主板飞上一根线,在测8743条件满足,但是开机还是一样的故障,见鬼了!!!又测8743的ON1和ON2开机瞬间只有1.25V,ON1和ON2是3.3V通过一个开关管两个电阻分流来的,测主板上的开关管开机瞬间有3.3v,ON1和ON2对地阻止500欧姆左右,问题还是锁定在显卡插槽附近,仔细一观察,显卡的金手指和插槽里边的触点定位不是很好,如果显卡随便一插,触点和金手指会有偏离,于是慢慢的对准金手指和触点插上,在上电开机,故障排除,走了一大段弯路呀!如果看到此贴的维修朋友们以后遇到华硕Z99 A8 F8类似的机器一定要注意了,华硕做的这个还是有缺陷的

网友:
唉!还是因为不小心造成的!  要是图就好了!  怎么会搞那么久啊!

网友:
你把显卡拔掉看下电流不就清楚在哪里了

网友:
chinaupro -5 灌水太严重了,不能藐视论坛

网友:
独立显卡常这样

网友:
那机器问题真多 显卡 北桥 还经常掉电

网友:
上传个图看看吗,不然不知道个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