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3R3电感 代换

楼主(2011-03-11):
显卡3R3电感 代换  杂牌显卡 电感断裂 找了一堆显卡 都没找到3R3的 郁闷 有什么法办吗

网友(点评):
PWM会根据电感的自感系数来调节最终输出电压的,换个差不多的上去就可以了。。。。本人没试验过,哈哈

网友:
只要装得上就好了,只是一个滤波电器而已,大点更好,滤波效果更好

网友(点评):
此电感是PWM电路电能转换之关键器件,并非滤波。

网友(点评):
不是这么说的吧

网友:
代换原则尽量与原电感圈数一样。

网友:
线圈尽量一样就好了

网友:
多谢 电感没事 以前好了 关机测试

网友:
线圈圈数差不多的就行.这种显卡上应该很多啊,拆个就行

网友:
是的。电感最好同型号,当然如果实在找不到只要注意线径和圈数大致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觉得换其他的不放心的话,可拆下原来的电感,小心拆解记住匝数重缠.

网友:
随便弄一个就行

网友:
电感线圈好像不怎么容易坏吧!会不会是量错了?

网友:
电感坏的几率很低的,一半换电感只要线圈相同就行了。像你这种显卡的电感,旧显卡上面拆一个下来就行了。

网友:
尽量选型号相同和相近的换

网友:
看着大小差不多就可以换啦

网友:
有没有修好啦 修好发表一下

网友:
显卡上的电感应该参数是差不多的,特别是PWM芯片一样的基本一样

网友:
昨天我也是刚翻了翻百度,电感在直流和交流电路中作用是不一样的,在直接电路中好像还有储能的左右,以前我在变压器厂做过电感,一般规格就是看匝数 多少。所以找个匝数一样的代换相信问题不大

网友:
电感其实学问很深,但是显卡一般换个接近的就可以.
但是如果主供电有两个或多个电感,尽量换成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