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原装机的问题

楼主(2011-03-11):
     今天接到一块联想原装机的主板,拿过来的时候说不显示,上电测电压,电压正常,但就是跑08、跑dd。然后重启下,有时又可以正常了,可以显示了,有时要重启几次才行。哪位大侠翻译翻译!?这TMD是什么问题?

网友:
给主板放放点试一下 或刷下BIOS看看

网友:
换一根内存试试 ,有可能BIOS映射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放了N次了,还是一样!BIOS?我也想刷啊!但是不知道板的型号,顾客也就只拿了一块板过来、、、、、

网友:
这样的怪问题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