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笔记本独立显卡装驱动就重启后就黑屏问题!!

楼主(2011-03-11):
      最近, 接修了好几台 笔记本  有个神州的15寸屏幕 笔记本, 发现了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所求各位我们维修人员来帮忙给下思路,或者 给我一个 非常给力的 解决办法,,,,
   这台笔记本 开机正常,进入WINDOWS后黑屏,,,如果不装显卡驱动能够进入系统下,  是显卡的问题, 我已经加焊三次了 ATI 的卡, 无用,独立显卡的那种,想求论坛的朋友 给个做法,  这是不是 显卡的问题,或者用不用把显卡取下从新直球, 或者是不是驱动有毛病, 系统换了 好几个了,, 无用,, 诶,头疼,
  越简单的毛病,越复杂化!!
   急求基地的朋友给个做法,

网友:
显卡坏了,或者性能不佳,也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网友:
显卡重新植株吧,我一个华硕的故障一样,植株就好了

网友:
看看显卡的供电是否正常,要是正常就可能是显存颗粒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今天决定了, 重新植株后, 故障解决,,, 诶, 那叫一个高兴哦

网友:
这个问题 我重新直球后 解决问题,, 不过告诉新手们,一件事情,一定要技术过关,否则前功尽弃

网友:
加焊三次都没做爆啊,厉害

网友:
是X1600显卡的机器吧,植球也用不了多久,要换全新的

网友:
重新植株吧,那就好了 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