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外接显示接屏发蓝

楼主(2011-03-11):
机器拿来是进水的!开始开机掉电修好之后外接显视接屏发蓝能看见HP 图标也是偏 的!换屏和屏线故障依旧!显卡重新置过显卡也不行!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你看一下VGA接口的红绿蓝信号都正常不  打一下阻值 看少了那个  肯定是缺色   这一般不是显卡问题   只要内接是好的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外接显示正常,内接屏发蓝吧!

网友:
接屏偏色。把屏拆掉,测屏线接口 一般是4组 看看那一组没有电压了。一般都是有0。几的电压,
这个应该是那个地方开路的可能性比较大。进水的机器慢慢看主板洗洗

网友:
我有 一款 CQ40 不开机挺不好查

网友:
楼主写的不清楚,搞不明白

网友:
测一下屏的接口吧!

网友:
你这个肯定是lvds 有不通的,每根lvds,接屏和不接屏分别打值,多半能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