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们看看这个怪现像

楼主(2011-03-11):
一台优派19宽屏的液晶显示器,型号为VG1921WM-2,故障现像为连接电脑后出现不定时关闭屏的情况,关闭后液晶屏电源灯熄灭,然后重新开启液晶屏,又能正常工作,有时几分钟出现一次,有时一小时出现一次,但是连接电视盒一切正常,刚开始以为灯管不正常,更换灯管后也只能用几天(灯管却实坏了),一连换了二次灯管。以为进的这批灯管不合适。从同行处借来四根灯管换上,还是这样,只能在电视盒上用,一连电脑就出现关闭屏的情况,真是让我伤透了脑筋。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问题,换个通用板试下有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找到这款机型的资料,谈一下维修思路吧
液晶做电脑显示器一般使用这款机的15-pin  D-Sub插口,而电视信号输入推测应该另有输入口,而且电视信号是隔行扫描的场50帧信号,与电脑的逐行扫描信号不相同,所以推测液晶驱动电路应该对电视信号另有通路,将信号转化成与电脑显示数据相同的信号送往屏电路输出图像。
如果我的推测成立,这就说明这款机器的驱动电路有问题,控制高压电路输出的信号可能出现热或者其他的保护,使用一段时间黑屏。
但是,更换灯管后出现烧管,这代表2个问题,1、更换的灯管与原灯管参数不符或者是质量低劣;2、高压电路有故障
结合故障初期不定时关机也有高压电路故障的可能,更换灯管后烧管(原先只是关屏但是不烧管),都提示高压电路有问题
但是不排除驱动电路控制高压启动的那部分电路有问题
我个人认为你观察一下坏掉的灯管损坏的情形看是否能提示点什么,检查高压电路(注意温度方面的故障),用好点的示波器观察一下高压输出,对比一下正常高压输出波形,或者更换一下高压板看故障能否排除。
总结一下,我认为是高压输出不正常原机灯管毕竟质量好烧不坏,而更换的配件质量低耐不住故障高压造成的,也就是说我怀疑高压输出偏高。

网友:
大师级别啊,我怎么都想不通哪里问题啊。感觉可能会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分析很有道理,也很专业,下一步就按你的思路再好好查一下

网友:
高手说话就不样,思路都很清晰。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问题终于搞清楚了,原来是12V电源上的滤波电容(25V1000UF)不良所致。之前也曾把这个电容取下测量没发现什么问题。我在修理时一般不轻易换板子,所以才有这么大耐心。最后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才修好的。在这里向大家通报一下。

网友:
电源指示灯都熄灭  首先要考虑电源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呀 今天我自己看看自己的帖子,感到惭愧,现在看来也感觉应该是供电部分的问题,电视处理电路耗电肯定比简单的VGA信号处理多费很多电,电视信号处理部分由高频头。中放,信号处理等电路,耗电量肯定很大!而且我忽略了指示灯是不亮的,也就是说驱动板提供不了电力点亮指示灯,这就把问题直指电源部分,是整机供电停止,这就好解释为什么电视模式出故障,普通模式没事,这奇异的故障了。
从你修理过程我发现,故障状态下,应该从源头也就是供电电路测起,才对。我们往往惯性思考具体的电路,却忽略了从简到难,从头到支的检修原则,真的是惭愧!

网友:
换一驱动板试试

网友:
我现在用的FP71G+之前也是忽关忽开的,换驱动板后用到现在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做了几年显示器维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前修家电的

网友:
楼主我疑惑的是为什么耗电量大的电视模式没事,反倒是VGA模式出故障?为什么电源电路的滤波电容容值下降引起供电能力不足,却能再大耗电量的电视模式下工作?为什么供电不足却屡烧灯管?
最后一个问题,也许是电压文波过大,造成高压电路供电不稳定致使CCFL管烧毁,但是具体机理有待探讨?
要想水平提高,闲暇时大家不妨拿这个机器多做讨论,也希望楼主能尽量提供这机器的详细资料,以便大家学习研究。谢谢

网友:
有时候电子这个东西感觉真的是毫无逻辑可言。

网友:
會不會是高壓線(破皮導至故障)

网友:
是电源部分的问题,还烧灯管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源严重供电不足会导致高压供电不足集成块关闭输出,但是在集成块因供电压保护之前,或者是供电波纹过大,推动管工作在正常值之外,有可能造成高压输出超过600-800V这个CCFL正常工作的值之外,而且DDFL要求相对稳定的电压,波动过大应该能缩短寿命,导致损坏。我推测是这个机理。

网友:
e而且,如果电路设计上有缺陷,电源波形不好,很容易在场效应管的漏极形成寄生振荡,产生相当高的电压,损坏CCFL不是很难!
上面我说的都是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 CCFL电路,很少有文章分析,加上测量工具少,基本是一团迷雾!

网友:
如果黑的时候灯也不亮的话,你有没有换按键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先换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