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的问题

楼主(2011-03-11):
我的编程器是希尔特500p,刷后缀bin的文件都没问题。今天有个华硕p5ad2-edeluxe的板子升级bios,官网下的是rom的格式。刷上去后不跑马。将后缀改为bin后问题依旧。用板子上的bios文件就没问题。还有一次下个是个mai的后缀,刷上去也不行。请教各位高手,在碰到不是bin后缀的bios时,你们是怎么刷的?还有那种exe后缀的,听说要用什么软件分离出bios文件。怎么搞?

网友:
板子不启动吗?直接在DOS下刷新不行吗 华硕主板开机刷BIOS有快捷键的 好像是ALT +F2 还是什么,AMI主板类型的文件BIOS以.rom结尾,AWARD主板类型的文件BIOS以.bin结尾

刷的BIOS后缀名不用改,你下载下来的就是有后缀的。 切忌自行修改后缀!!!如果你把.ROM改成.BIN刷新主板BIOS  那是包挂的

网友:
只用过580U,没发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