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华硕F80S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维修一例

楼主(2011-03-11):
客户发来一台F80S,说是进过水,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拿到手,插上稳压电源反复试了几次确定故障为有时有待机有时没待机

拆机发现已经被人修过了,焊过待机和充电芯片
有时好有时不好当然是等它不好的时候再下手喽,用万用表测量到没待机的时候待机芯片51020的主供电24VIN没有电压。看来是保护隔离的问题了,
依照图纸找到保护隔离模块,如下
直接去测量Q8811D极没有电压,再测S极有19V电压,之后蹊跷的事情发生了。
当我用万用表去测量Q8811G极时,突然看到稳压电源的电流从0.00升到了0.02,郁闷了,难道有待机了?看了下万用表这时G极电压为8V,刚好是这个P管的导通电压。
然后马上去量3V 5V的待机大电感,发现3V 5V待机已经出来了。
这种事情还是第一次碰到过,马上断电测量Q8811的各极之间的阻止发现均正常,然后马上又插上电源发现又没待机,再用万用表的电压档去测Q8811G极,发现真的又有待机了,如此测了N次后,确信这是真的。
  再这样测下去也不是个办法,通过图纸发现Q8811G极的控制信号由充放电芯片MAX872527脚发出CHG-PDS来控制。
     随后马上通过点位图找到了实物板上的8725,一看这个芯片被上家焊的很乱,万用表测量其第一脚DCIN没有电压,通过图纸发现时连着一个D8802二极管,一看主板上这个零件已经不见了,难道是上家吹芯片的时候给吹跑了?去其他料板上找了个换上,又发现旁边有很多零件都被上家动过而且有些电阻电容都只有一边了。没办法通过点位图恩图纸一个个的找一个个的换,最后把MAX8725也重新焊过(上家焊的实在是太。。。)

全部完工后再用万用表去测MAX8765DCINLDOACIN等电压都已经正常,待机电流也有了0.02.
  反复开关N次都有待机电压,看来之前的不稳定应该解决了,吐血的事情也刚刚上演。上上CPU 内存接上屏,按下开关电流停在了1.2A不动了,反复触发都一样,郁闷了,查看各路电压都OK,妈的难道桥还有问题吗?然后又开机试了次还是在1.2左右,就这样眼睛盯着稳压电源,过了十几秒钟竟然电流上去了,亮机了。。。。熟悉的ASUS出来了。哇擦擦原来这机的开机速度这么慢啊。
  又试了几次都能开机。。就是时间要十几秒钟,询问了师兄原来有些机器就是这样的。。。
希望各位师兄弟们能给点建议。。

网友:
哪有不足的还望各位多多指导

网友:
思路很清晰,进步很快,沙发不是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主要是刚开始没太在意,当查到那部分的问题是,再仔细一看那块地方简直就是被干的惨不忍睹

网友:
二修的板子要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