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76行宽大不可调

楼主(2011-03-11):
开始机器达达响,我测了一下是行管5929穿了。我原型代换了一个。机器起振但是高压包外部打火。是高压嘴的线和高压包外部的硅钢片打火。我在中间垫了几层绝缘胶布居然亮机了。但是却行宽不可调。我跑了一下电路,怎么行宽管是个场管啊?IRF630M。G级经两个电阻到了震荡芯片。我觉得是不是直接控制的这个场管啊。我吸空了场管D级。行宽依然大不可调。我又吸空了双二极管DMV1500M中间级。一上电机器又不亮达达响了。我测了一下行管没有击穿。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求助高手指正

网友:
哪位前辈过来给指点指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双阻尼管的中点对地短路了!

网友:
是说双二极管么,中点被我吸空了但是机器却保护达达响了

网友:
好好测一下行幅调宽电路.

网友:
注意高压包,高压包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你不应该这样检修,应该先检查哪个元件损坏了,把坏了的元件换上后再通电试机。

网友:
行幅电路元件不多,,查一查这几个元件,,

网友:
我有个显示器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1-04-24):
那台机子单个测元件是好的。但是高压包发现打火。所以怀疑是高压包的问题。但是高压包找不到,所以就没有修了。

网友:
可能是高压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