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W320A开机白屏

楼主(2011-03-11):
外接无显示  显卡换过不行

网友:
看看北桥有没有空

网友:
之前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刷BIOS试过吗。

网友:
先排除插线的问题         查下供电   再查保险电路 还有LVDS芯片

网友:
不显示,先确定故障点到底是不是显卡

网友:
检查正常工作的条件啊

网友(2017-09-22):
朋友机器还在吗?把显卡供电芯片照一个给我,我的炸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