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V21 P3老机,触发掉电.应该有朋友修过.

楼主(2011-03-12):
联想昭阳V21,待机0.03A,开机0.17A左右再慢慢掉下来,并且LP2951这个八脚IC发烫。
1632待机芯片SHDN信号PWR_ON是由开机开关触发后发出的,测得触发瞬间PWR_ON有3.3V,但是用万用表量不到瞬间有3,5V出来.

网友:
看LP295 后即又没问题?

网友:
有修过这故障的,帮忙看看.多谢

网友:
我记得V21的通病是3V,5V的那两个大电容吧,楼主先把那两只东西换掉。

网友:
南桥复位有没有。看电流还没有过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有四个电解电容,我试一下.

网友:
我测了条件都正常了,就是不出3,5V.

网友:
3,5V的滤波电容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