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9N主板自动上电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1-03-12):
插上电源主板就上电诊断卡复位灯长亮无复位,短接开关针四秒不能关机,说明主板开机电路有问题。
测量开关针电压2.5V明显的比正常的3.3V低,一般开关针电压过低开机芯片就会误
认为低电平所以出现自动开机。
有些板CMOS电池电压过低也会自动开机,测到CMOS电池电压2.7V在正常之内。
测量MS-6专用芯片的385V待机正常。
MS-6时序芯片得到5V待机正常后就会在 34脚产生一个9VSB 电压,用来驱动又路供电的场管产生双路供电。
但测量到MS-634脚只有0.78V的电压明显的不正常。

再测5V双路供电产生的的驱动信号5V SB_DVR
Q17
4脚为低电平。
但测量3VDUAL2.5V 电压,此电压是场管漏过来的电压,场管没有工作所以没达到正常的3.3V
从时序跟测量到的结果表明MS-6芯片损坏,不能自举产生9VSB 从而不能正常驱动Q32工作产生3.3V
。使开关针电压过低导致自动上电。我把MS-6芯片换掉后待机正常不再自动上电。
测量MS-6349VSB电压能正常产生。
Q32 43VSB_DVR5.7V正常的驱动电压。
Q3233V双路供电3.2V也正常
开关针电压也回到正常值。
MS-614脚与绿线相连也是正常的5V电压。
再次点开关针主板能上电并且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也正常的只闪了一下。
内存电压1.8V ,桥供电1.2V ,
CPU 供电1.15V ,总线供电1.2V 都正常.
CPU复位CPUPG
1.85V
正常.
装上CPU
内存 显卡开机能正常跑码并有显示LOGO。修主板什么东西都有本身的工作流程(主板叫时序)就像人吃饭一样先要拿碗
打饭才到吃饭。先要搞清楚期时序不同芯片有不一样的时序,再按时序一步步的查,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点评):
上点开机直接想到的应该是绿线,楼主却认识是开关针的2.5V导致的开机,2.5V不能算是低电平,有点说不通吧。。。

网友(点评):
说实话我不喜欢这样的帖子,贴那么多万用表显示一下数字的图片,毫无意义,看得人眼花缭乱,抓不住重点。。。而且,浪费资源。

网友(点评):
猛老火。。。。。。。。。。技术不错

网友:
好经验,不知楼主的MS-6芯片资料哪找的?

网友:
自动上电无法关机的,查绿线相连元件直接更换。哈哈此绝招直接解决~~

MS6到处有资料~

网友(点评):
饼哥的每句话都很经典! 每句话都让我深深的回味好几次!

网友(点评):
哈哈,要是我第一时间就是换ms-6.msi的板基本上就这东西坏的多。什么电压都管的大总管。

网友(点评):
嗯嗯 是啊 很经典 值得回味哦

网友(点评):
老大 就是老大

网友:
给我看图都难了 叫我分析还是不会想,哎,那天我才能学到像楼主一样高招

网友:
回复 网友A:

饼哥你天天摸你是知到 我也知到呀   总得有个过程带带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学多练多动手多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玩意,,就是MS-6的芯片难找,,!!查到故障,,可是没可用的正常的配件代换,,也是头痛的一件事!

网友:
班长的帖还要顶,学会了一招,准备液晶学完沉淀一个月就报主板,还得是你没事常在群中发些链接,让我们多了解些这些基础。

网友:
我虽然在维修店边看边自学过一个月,但是基础太差了,也很想学到像楼主那样那么精辟,但是没有师傅教起..郁闷呀

网友:
好好学习。有资料就是厉害。没资料只能乱猜想

网友:
在杭州看过月饼老师修板子,那就是帅、狠、准、亮!!!!!! 总之就是漂亮,今天见到版主的贴,佩服佩服!!!!!限你们学习!!!

网友:
图文并茂   也如饼哥所说够详细    受益匪浅

网友:
真的很详细!鼎、 、鼎

网友:
看了这篇文章启发很大,用时序来修板子能很快的触定故障位置

网友:
谢谢楼主。非常详细的维修过程。

网友:
学习了,很多主板都是会一通电就自动开机

网友:
好详细啊

网友:
受益非浅,分析很透澈

网友:
努力学习!清晰明了,看懂了点

网友:
这帖对新手来说真是好帖啊。。谢谢楼主的无私精神

网友:
修板主要是要会转湾吧.........

网友:
MSI的主板,MS芯片坏的还是挺多的。又学习了。

网友:
图文并茂,楼主写的很详细,让人一目了然。思路明确。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分析和维修过程很细致呀,楼主乃高人也

网友:
自动上电无法关机的,查绿线相连元件直接更换。哈哈此绝招直接解决~~

网友:
思路清晰,我何时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啊

网友:
何时才能到达此地步

网友:
很好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赞一个

网友:
都是版主了,你们还给加分?嫉妒啊...
不过在平时维修当中的顺序是先换ms-6不好再看图查其它原因吧...楼主的帖子可以作为教材。。。。。。。。。。

网友:
写的真好。我正有一个这样的板,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楼主的帖子图片清晰,讲解详尽,对主板时序的分析入木三分,整个维修过程脉络分明,谢谢分享啊!

网友:
对新手来说绝对的好帖。受益匪浅

网友:
好想念和班长喝酒的日子呀。

网友:
班长的89D刚换的吧,以前不是这块

网友:
图文并茂这个词不错,我喜欢,但更喜欢楼主,就是看不太懂,该死的我

网友:
这种板就是MS-6问题,通病

网友:
学习了,太精辟了

网友:
高手啊 真有耐心

网友:
按照理论的话!好象是低电平是3V以下吧,高电平是3V以上吧!说得不对的大家指点下
neco
不是的,根据可以根据Q17和Q32内部双N沟道MOS管饱和导通和截止性质来定义高低电平,一般低电平4.5V以下,高电平4.5V以上。
详情

网友:
说实话!我现在修板就想这样修,修好了也弄明白了。心里很舒服

网友:
楼主的列子很不错的 让我知道了 V星专用芯片的工作原理!

网友:
绿色线是待机    拉低绿色线来开机的  自动开机查开机信号  跑绿色线  但是如果是桥控制开机的是虚焊还是桥坏呢?

网友:
楼主说开机针上2.5V就为低电平,有点太过了,有时有许多板的开机针上电压不过2.5V,而它们是正常的。饼子大哥说得对,应先查绿线的,倒过来快一点,维修的思路不一样,它的效率也不一样,不过,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分析得有道理。修板的时序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呵呵

网友:
学习中。准备报名学。就担心吃力!

网友:
好贴,希望能多些这样的帖!

网友:
这个附图的是高质量的,这个讲解也是很有条理的。赞叹LS功德。

网友:
以为班长修显示器高手,原来主板分析的也这么精辟。佩服中.......
饼哥现在是桃李满天下了,还想听饼哥一期课

网友:
好强啊。 。。太仔细了。。。

网友:
指间情义
的帖子
刚过货不久的

网友:
特别佩服楼主的技术,也特别感谢楼主做出这么详细的教程,让我们跟着楼主认真分析了一遍,希望以后高手们能多发侧类维修图解,让我等后辈从中吸取营养.

网友:
不错 班长的贴要顶 虽然晚顶了总比不顶好。思路靠自己去悟的,你不可能让人手把手的教 那帖子就好比流水账了 还是来点关键的就好 自己去推理去

网友:
经典啊,拜读了

网友:
只要是关不了机,就应该先从绿线开始跑线,查相关元件,是这样吧? 不过你这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谢楼主分享经验,以后就得照这个思路来维修

网友(2011-05-17):
功能有差别 引脚也不一样 不能乱换

网友(2011-06-21):
不知道V星的专用IC,可以有代换的不,,我的型号是MS-6G  不知道可以用MS-5。可以不,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了  除有专用开机芯片的板子   其他95%的 绿线都跑不通  (好像跑到桥里面去了)

网友:
要知道芯片的上电过程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