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瘫痪

楼主(2011-03-12):
学徒来请教师傅们了!就是今天遇见一个问题,做完系统安完金山软件以后把金山毒霸和金山卫士和金山网盾都升级了玩了就重启了 重启玩偶在BIOS里面跳了一下软驱和第一引导!玩了F10保存退出以后、进系统就进不去了!说是系统文件损坏或丢失了!问一下这是为什么啊???
板子是卫星滴 显卡是华硕128滴,内存是2个512cpu是2G滴! 请师傅们解答?   再说一句系统偶都做完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导致系统文件丢失或损坏?

网友:
既然内存是512*2滴,先去掉一根试试滴,既然如此,MHDD下硬盘还是很有必要滴,有时候跟金山是没有关联滴。祝你好运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一般丢失数据硬盘有坏道的几率很高

网友(点评):
正解,还要看看内存,跑一下内存、试试

网友:
再重装一遍系统试试,看还丢失文件吗?若还丢失文件,那要怀疑是不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这问题太常见了,大多数是内存问题,自己用工具先查一下内存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试试    还不行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内存 硬盘引导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前几天遇到过内存和硬盘都没有问题的,最后换个主板可以了,.把坏主板拿下来仔细看好象是CPU针脚弯了2个,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原因.

网友:
硬盘和内存的问题,我觉得硬盘性大些,用MHDD扫描下看看.

网友:
系统是ghost的吧   系统镜像的问题多  硬件的可能性很小  换个镜像  再不行就把c盘删了重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掉了 玩了还是进不去 做活现借滴光驱做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但是测了没有坏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装了装进去了就是不知道问题出现在那!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 但是用二根内存也作进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 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 对了一样偶滴cpu是坏了换浪一个 可能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G:

测了硬盘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H:

嗯 偶用地一键分4区 才分滴区 要不用DM10分不了! 完了才做的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I:

直接把硬盘换去其他电脑看看能不能装能装就是问题在你的那个主机上面!要是不能装就是你的硬盘问题!用DM低格让后再分区再做硬盘主引导

网友:
启动项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
检查系统,再查硬盘,其它的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