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机上电主电源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1-03-12):
接到一  联想 型号:LXB-L15的显示器,拿过来不通电,拆开后发现12V   5V电容鼓起,大电容有漏液,换后OK,测机正常。
第二天早上过来,又不通电,拆开把5V   12V的整流二极管换下  ,又正常。
第三天又出现同样问题,知道的各位师傅麻烦说下

网友:
LZ解决了没有,应该还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主板的问题

网友:
把故障的地方电容全部换掉,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全部电容都换了,别光看上面鼓,有的从下面鼓

网友:
后接负载的滤波电容早就都换了,昨天把主电源电源IC供电的25V47UF的滤波电容换了下 。光耦  TL431也换了。目前没出现问题了

网友:
你说的现象我怀疑是反馈电路出问题了,造成电压高电容爆,提醒你,我遇到发现一个电容鼓包,除了更换这个电容外,我都是将这一路的电容通通换掉!另外TL431是高精度稳压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