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嘉 ma78gm s2h 不认sata硬盘

楼主(2011-03-12):
由于本人平时只是以出售硬件为主,又从基地买了套初级维修设备   怛温烙铁  热风枪  假负载卡  吸锡器……这些工具
技术也是有限 !
今天朋友听说我有工具 送了台个am2主机 来修 !
起先是开机提示 大体是没有找到硬盘
以为硬盘坏了,拿了个全新500GB的试,还是不行!!在别的电脑上分好区  ghost完后 !插在他的电脑上还是不认!!

这回想 应该是主板的sata控制芯片坏了! 换板吧 换了块  华硕m4a77t  这回可以了,硬盘也认了!朋友一问价格好嘛 470!(我给他的是批发价啊),他说太贵了,要不然赊上个把月!!我说算了,我给你的是成本了!!
现在回到正题上来了!
他的原先这块版是ma78gm s2h   请问怎么检测sata 芯片  ?
先谢谢各位前辈  高手们了!

网友:
遇到过很多在COMS理看不到SATA硬盘的都能进系统的,可以尝试进看能不能进,还有就是看COMS里面是不是把SATA那像给关闭了。

网友:
bios 也设置了多少遍了什么模式也用过了 navite IDE    sata  ICHM

网友:
估计是不是IO问题啊

网友:
sata接口的四根数据线,正常是有+0.25v和-0.25v两种电压,是不是有些老式主板有单独是sata芯片,现在是不是会由南桥管管理了

网友:
你把电池放下电。有可能就好了。你一定要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那简单我就笑了!

网友:
进CMOS看看能不能找到SATA 改一下CMOS参数试一下如果电压正常的话 可能就是桥挂了

网友:
如果改CMOS不行的话可能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挂了吧 SATA模块

网友:
有兴趣的话,不妨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sata是南桥管理的。不行只能是换桥了

网友:
这块板  有五个  SATA接口吧       BIOS里面  有阵列设置    把阵列设置关了
    还是找不到的话  查查  SATA  接口  旁连接SB 那端的SATA总线 对地阻值相差不得超过3欧
   阻值不正常——加焊南桥试试    , 正常的话   刷个BIOS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的,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楼主可能没有试过,那就是ATX电源了,如果ATX电源有异常,也会导致硬盘不启动.硬盘也有CPU电源板等的,主板我相信应该没问题,能进BIOS的主板问题都不大,而且不是二修板.可以尝试换个电源试试的.

网友:
先看BIOS里设置,跑串口到南桥线路掉件断线等,南桥出故障也能引起,还有15楼师兄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管IO鸟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 换过了 可能就是桥挂了!!谢谢 各位热心的朋友  我这里没有BGA  只能放着了!

网友:
如果南桥不异常发热的话或许不是桥有大问题,可能是虚焊的,可以用助焊挤+风枪吹吹

网友:
1:BIOS 2:SATA 100M 3:SB

网友:
用手按住试下,看看!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多点。。。。

网友:
南桥挂了,我也遇到过,但不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
还扯什么电池放电啥的,可真有意识,如果是电池放电就能好的这种小问题也发这来的话就闹笑话了,SATA口旁边如果没有专门的管理芯片,那就是进NQ了,还扯什么,楼主也说在其它电脑上分好区拷好系统后挂回这个故障电脑依然不认硬盘\不启动,电池又放过电试过,排除硬盘本身问题后,那应该就是桥问题了

网友:
当然电源本身有些接口供电不正常,也会出现硬盘无供电不工作的这种情况,我想他新硬盘都拿过来试了,这电源这块肯定已经先排除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