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 新手第一次修好块显卡

楼主(2011-03-12):
今天接到块PCI-E的杂牌256MB显存的显卡 !故障现像:花屏!
在论坛上看到的多了!估计是运气好!!拆掉显卡风扇 然后用热风枪开到300度  风速 3 开始吹GPU  吹了40秒种左右 用镊子按了几下  冷却后  上机  故障依旧  !
好嘛  再改加热 显存颗粒  共四颗  内部封装那种  !吹了用镊子按  冷了再上机!哈哈!
开机正常了!!  也不花屏了!!烤机试了一个下午 也没问题  交给客户 !收了三十元!!!!
呵呵   在此谢谢各位师傅们的宝贵经验!!如果这样不行,还请赐教!!

网友:
谢谢师傅的宝贵经验

网友:
能行,收到钱就好,不过你拿镊子按还是很有风险的,如果锡已经化了,很容易连的,轻轻碰边角比较好。我不敢碰,光吹,也吹好过几个,用的时间还挺长的。

网友:
哪个型号的风枪呀

网友:
不耐用吧!

网友:
过不了几天客户还得回来,既然确定了问题所在就应该解决彻底嘛,自己也少麻烦不是

网友:
你的风墙赶上BGA了

网友:
用镊子按是不是很危险啊??我只看过用镊子轻轻推下边角。。。

网友:
没有解决跟本问题,用不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