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大头显示器自动出调整菜单,怎么回事?

楼主(2011-03-12):
昨天一客户送来一方正显示器,自动出现显示器调整菜单,通过按键板按键可以退出,可是过一会还是自动出现,这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不让它自动出现?怎么办?液晶可以进入工厂菜单,大头不知道呀。请高手帮助,谢谢了。

网友:
自动调节键换掉就行了啊 ,漏电了

网友:
先查按键板,不行刷程序

网友:
谢谢了,试试看。

网友:
换个按键  。。不行的话换个MCU。。。

网友:
换开关,%80是开关引起的

网友:
不可能是开关的问题,这一点还是知道的,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在误导人家哟?应该先直接换掉按键。

换按键开关,主菜单的那个,那不叫开关叫什么

网友:
不是开关就是mc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按键开关,主菜单的那个,那不叫开关叫什么

开关≠按键

网友A:
对不起,开关是我们地方语言,不管什么按键和其他能通断的都叫开关

网友(点评):
开关 是电子术语,不是你们那地方的特产吧? 是你自己错了!

网友:
换个菜单键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在误导人家哟?应该先直接换掉按键。

请问按键下面是什么,是你在误导人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开关是我们地方语言,不管什么按键和其他能通断的都叫开关

我俩在这争这没有意思。

网友:
按键有漏电,,,,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帖,有交流才有进步。

网友:
把按键全换掉!

网友:
那也就是换掉整个按键板,这样到也省事,谢谢哦

网友:
学习经验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