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07FPB 用一段时间后 电源灯灭

楼主(2011-03-12):
DELL 2007FPB 用一段时间后 电源灯灭 过几秒回复正常,在论坛上看到一篇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viewthread-tid-232810-extra-%26page%3D1.html
试着修了下,结果不开机了
。
一怒下 去掉USB板 直接加了个3.3V上去,在没接屏和高压板的情况下,开机正常,
修的时候快下班了,没做过多测试就装上了。谁知通电后,噼里啪啦把电源板给烧了
郁闷啊,请高手指点,更换原装电源板和USB板能不能解决问题
不开机

网友:
LZ装的时候装短路了吧!这种板换的话成本都挺高的。

网友:
肯定是短路了

网友:
当然是短路了 我太慌了 急着下班
可我想知道 换上原装电源板和USB板能不能解决问题
驱动板和高压板应该没问题, 在我没有修以前是不是换USB板就能解决问题
忘高手指点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具体量电压,正常情况下USB板是要有两个电压3.3都产生

网友:
还没说完,3.3V 5V都产生驱动板才能正常工作大多数都是热熔胶下面的电阻失效引起电压出不来272 还有一个01C的精密电阻你应该仔细查查看

网友:
haibin088
的帖子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