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交流、我电脑为什么老是自动报警,开不了机?

楼主(2011-03-12):
电脑老是报警,和医务车鸣声,不知怎么回事?有时候进入系统后不久就蓝屏。

网友:
原因很多的,一般是先重新安装系统试下,不行就用MHDD检查下硬盘吧

网友:
如果是硬盘的问题前面不会有报警的,应该是内存和显卡,重点查下内存吧

网友:
如果是像救护车一样的话那就是CPU温度过高引起的,如果是别的报警声一般是内存和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