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接口松动引起的报错

楼主(2011-03-12):
前天接一台dell本,开机报错如下:
The device in the system modular bay cannot be identified. It
may not be completely inserted or may have some other problem.
Please read and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tepes in order:

1) Press the device completely and firmly into the bay.
2) Power off the system.
3) Press the power button to retry detecting the device.

Press ESC to ignore error and continue
按ESC后可正常进系统,是哪个设备没有插好报错了,就换了个硬盘,内存试还是不行,就想着把bios的检测报警关闭,可在bios中没有关闭的选项,后来换了个光驱试,一切正常了,原来是光驱引起的,查看光驱接口发现有些松动移位了,然后打开光驱,发现里面板上缺了一颗螺丝,导致接口移位了,上螺丝固定好,光驱装好后再开机试,不报错了,心情很高兴啊,我们搞维修的一定要细心啊!虽然是小问题,可也走了不少弯路,写出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2011-12-10):
正好用到,,谢谢。。。

网友:
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电脑在退出某个程序时就蓝屏,重启后就找不到硬盘了,观察硬盘转得正欢呢!动下数据线呗,好了,换了根,第二天又犯病了,再动数据线又好了,怪了!换过新的数据线了,猛然想起动数据线时一定也会碰到电源线,拔下处理……好了!

网友:
我早有总结,有时候,我们的行业和狙击手的差不多,最重要的就是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