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当中,三天没修出来。

楼主(2011-03-12):
梅捷主板VCORE出不来。修了三天了该换的都换了。就是不行毫无思路了,救助各位了。

网友(点评):
下一步该动U座了

网友:
没图,没真想!让人如何看!

网友:
没电压啊。我是个小白也知道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了,不好判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VCORE 是CPU供电

网友:
用的是什么芯片,发来看看

网友:
该换的都换了,那该查的都查了吗?最好说详细点,要不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芯片是RT8802A的。

网友:
供电有了。就是EN脚电压有点不正常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所测得芯片各脚电压数据上上来,帮你看看

网友:
主要是VID值出来了没有,还有EN信号

网友:
VID正常,就是纠结在EN脚上。我飞线想给个高电平,一通电就就把高电平拉低了。

网友:
真是烫手的山芋,不行就换板子吧!

网友:
CPU虚汗。。。或者北桥

网友:
EN,,人为的加个高电压上去,是没有用的,就算有了EN,,也会不跑码的!向EN前面的部分找吧!!

网友:
唉,找了个一样的板换了。这块有时间在研究了。感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VCORE.CPU主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