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复位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1-03-12):
故障: 复位不跑码

板子概况: 听客户说这是公司用的板子,去年夏天打雷时烧坏,二修板..还说等着用,(去年坏的,现在才急着用,什么道理嘛)..一听是雷击还是二修的,开始也不想修.但这阵子维修量少得可怜,只好勉强看看..网卡已被取,IO有焊过.

维修流程:先检查整板有无烧黑断线--没发现烧毁痕迹. 待机测A14有3.3VSB,POWR_ON 有3.5V左右上高电平, 摸南桥无发烫.摸IO无发烫,,待机条件正常,上电元件无明显发热,于是放胆去点POWR_ON了..诊断卡居然是有复位了,这可是在我的意料之外的,但卡上并没有代码..再去摸南北桥温度正常,IO有轻微发热.先换掉,

焊膏还没洗,有点脏.

上电故障变为跑了一个代码D0

摸IO仍然有轻微发热,难道还有短路? 于是打了IO各脚的对地阻值情况.发现32脚到34脚有短路,阻值为5欧左右,印象中记得这块是并口控制端,当时也没查PDF,顺手就跑到了并口那块,点了排容一端5欧,另一端0欧对地,更换排容,32到34脚阻值回复正常,IO也没有发烫了,但还是没有跑码..这情况我比较喜欢先查BIOS CE/CS# OE#信号.  关机测BIOS(这款BIOS 是华邦25X40系列的), 测8脚VCC待机有3.3V  1脚/CS待机有1.1V

2脚DO (相当于OE)也有1.08V.触发后/CE跳到0.86V

,OE脚跳到0.45V左右,并持续,说明南桥正常发出低电平片选信号,(测到这里心想南桥挂的机率应该是比较低的了.)BIOS DO脚也正常的低电平开始输出数据,输出完成后南桥应该会发出两个3V左右的高电平给CS 和DO 完成自检并保护BIOS的.  此时DO持续低电位说明BIOS自检输出不正常,刷个BIOS,问题解决.

时间匆忙,有些提到的电压和阻值的图片没能一一照下来,请谅解

网友:
佩服   楼主原理弄得好明白啊   有时间交流一下

网友:
复位正常 不跑码是 最头疼的一件事情   楼主却是轻松自如  能说下  处理这不跑马故障是思路吗   等待回复  谢谢先

网友:
又学习了。复位不跑码基本上先把BIOS刷一编再说。刷个BIOS也就分把钟的事情。

网友:
高手我这里也有一个    有复位不跑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个人对于复位不跑码的维修思路是: 1.先查整板有无异样(断线,腐蚀,氧化等现象),各芯片温度有无异常  2.我比较喜欢先查下BIOS   CS/CE , OE 脚电压只否有由高到低电位的跳变.是否持续.(当然有些板子CS/CE脚是持续的低电位,也就是BIOS一直在被片选.这也是正常的). 以确定南桥是否正常发信号到BIOS. 再确定是先刷BIOS还是先打各总线阻值..打各总阻值时再去确认下CPU_PG是否正常.因为有些板子会有复位无PG..   以上只是个人的习惯,如有错误,欢迎大家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