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805VC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1-03-12):
用数字万用表的测量,我是个新手,请给个正确的测量方法,这个是不是用表笔怎么接都应该有阻值呀,万分感谢

网友:
输入12V中间脚接地5V输出```

网友:
数字表,红接地,(中间那个散热的)。黑打输入1脚,和输出3脚,没有短路的就可以直接上12V试机,用个小灯泡试一下,5V输出端电压正常不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
用表测量,几个脚之间 的阻值不同牌子的的7805值不同,最基本的一个就是1,3脚跟2脚不能直通,直接通就了是短路了,还有就是1脚跟3脚也不能直通,通了就击穿了。但稳压输出这些就要上电才能准确测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