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C700没有发出SYSON,开机掉电

楼主(2011-03-12):
我有一台HP C700(LA-3732P)会触发但是不会显示,触发上电后电流是0,053A,查+5VALWP正常,+3VALWP正常。测1.8V内存供电没有,查电路图后,1.8V是由SC411M控制的,测SC411M供电正常,测15PIN EN/PSV为低电平,正常应该为高电平,由SYSON发过来的。查电路图后,SYSON是由EC KB926 的95PIN发出,换EC KB926后,95PIN SYSON信号还是为低电平,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接下来思路应该往哪里查。谢谢!

网友:
先查下KB926的工作条件,看看它的工作电压有没出来,再查SY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