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屏暗

楼主(2011-03-12):
X31屏暗应该查那几个信号  在线等待

网友:
其他的设备都检查过了吗

网友:
你检测了灯管和高压没有~~!

网友:
是不是屏接口后面的保险坏啦
那后面16V是不是没过来

网友:
灯管,高压板,都有没有工作电压

网友:
樓主您高壓壞了

网友:
先试试高压板,再试试灯管。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都没有问题的话看看屏线。

网友:
暗屏?高压板,屏线,灯管都换过试了吗?如果还不行那就找出图纸一点一点捋吧。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条,用排除法了!

网友:
下个图纸来查吧

网友:
看来lz是新手哇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撒   在借口那里查查看看啊

网友:
高压有三个电压,16V 3。3V  还有一个是调节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