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390集显

楼主(2011-03-12):
这台联想笔记本用适配器一切都正常,用电池有时正常有时 不正常,屏好像缺色一样,看不清楚,各位朋友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是北桥有问题,要么就是CPU滤波不良导致的,不知道各位朋友是否跟我想的一样,请多多指教

网友:
等待维修中,请各位朋友多多赐教

网友:
E390集显会不会是屏接口滤波电容出问题,用适配器都一切正常,应该不会是这个问题,因为这台机器可以开机显示,要是随便做桥风险很大,所以先探讨一下

网友:
这个我只修过不开机的。没碰到过这个问题啊 ?
用适配器一切都正常
你感觉会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修过东芝的,也出现这种情况,我在CPU核心供电那边把滤波电容换了就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很纳闷的

网友:
个人看法,是不是电源切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有时候拍拍主板他又好了哦

网友:
那估计是哪里虚汗的关系

网友:
查一上D/A转换电路,看一上I0这个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电池供电电路那里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池供电电路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