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BGA..固态继电器用随机的还是过零的..

楼主(2011-03-12):
想做BGA..固态继电器用随机的还是过零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厉害,这东西都自己做

网友:
我的是拆麻将机上的,来加工固态继电器

网友:
选过零的……

网友:
这取决于你的控制方式,如果采用移相触发方式选随机的。如果选用占空比调制方式,选用过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