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待机0.01掉回0.00

楼主(2011-03-12):
今天修了一台IBM T60的机子,故障是不开机,
拿过来以后,插电待机0.01按掉回0.00
示波器抓电压,发现5V电杆电压已经发出,然后掉回去,
3V电杆有点不正常,开机到2V左右就掉回去了,
遂怀疑是3V,5V后继有短路,或电容漏电造成,慢慢查吧,,
这个机发出,说明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
遂开始查3V,5V后继,打开电路图后按着图纸把IC旁边的小无件全部测了一遍。
当测到一个R870的电阻时,发现其阻值有1500多,感觉不正常,正好手上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测了一下,直通的,
说明其中一个是坏的,找开电路图一看,发现R870是一个O欧的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是反馈作用,难道是他开路了造成的。
不管他,哪个坏换哪个,找了一块T60废板换上后,开机不掉电了,电压开始升起来了,上CPU,内存,接屏,显示了,呵呵
下面奉上电路图,图中鼠标点的地方就是R870。

别外还修了一台TBM T60的机子,故障现象是开机不显,电流跑0.3V左右,拆机,扫了扫主板上的灰,在试机,竟然好了,哈哈,!!写的不好,不知道能不能给我加点分

网友:
请问为什么r870阻值大了,会掉电啊?

网友:
3.3V和5V的滤波电容换个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R870是反馈用的,反馈不正常3V,5V不正常

网友:
这个电阻都能找到,厉害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示波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我在学校培训时用的老示波器,100M的,新的示波器抓电压不是很好1

网友:
示波器好用吗?我也想买台,   这种问题可是不好搞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