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隐藏文件夹

楼主(2011-03-12):
隐藏的方法如下:
eg:现需隐藏e盘bak目录下的tools文件夹e:\bak\tools
运行:cmd
键入:attrib +s +a +h +r e:\bak\tools
然后,你再进去看e盘bak目录下,是否还有tools这个文件夹!
这样就做到了真正的隐藏,不管你是否显示隐藏文件,此文件夹都看不见
自己需要访问的时候怎么办?
打开我的电脑---键入e:\bak\tools就可以直接进入,条件是,你必须要记得自己的隐藏文件夹名
现在需要取消该隐藏文件夹,命令如下:
运行:cmd
键入:attrib -a -s -h -r e:\bak\tools
进入e盘bak目录下,会发现tools文件夹显示出来了
如果你想要真正隐藏文件夹,还是按上面说的比较保险。
如果你认为不错,请帮忙顶个贴,让大家都可以看见。
方法二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把它命名为:你想要命名的名字.{208D2C60-3AEA-1069-A2D7-08002B30309D} ,这样你会看到该文件夹的图标变成了网上邻居的文件图标。要是你双击它,执行的动作不是进入文件夹而是真的进入网上邻居,不过如果你直接选中并右击该文件(其实是文件夹),那么选择“打开”即可。去试一试吧!!
更多的后缀:
无关联文件 文件名.{00021401-0000-0000-c000-000000000046}
BMP文件 文件名.{d3e34b21-9d75-101a-8c3d-00aa001a1652} HTML文件文件名.{25336920-03f9-11cf-8fd0-00aa00686f13}
媒体剪辑文件 文件名.{00022601-0000-0000-c000-000000000046}
打印机 文件名.{2227a280-3aea-1069-A2de-08002b30309d}
控制面板 文件名.{21ec2020-3aea-1069-A2dd-08002b30309d}
网上邻居 文件名.{208d2c60-3aea-1069-A2d7-08002b30309d}
拨号网络 文件名.{992cffa0-F557-101a-88ec-00dd010ccc48}
计划任务 文件名.{D6277990-4c6a-11cf-8d87-00aa0060f5bf}
回收站 文件名.{645ff040-5081-101b-9f08-00aa002f954e}
Web文件夹 文件名.{Bdeadf00-C265-11d0-Bced-00a0c90ab50f}
历史记录 文件名.{Ff393560-C2a7-11cf-Bff4-444553540000}
收藏夹 文件名.{1a9ba3a0-143a-11cf-8350-444553540000}
excel.{00020810-0000-0000-C000-000000000046}
word.{00020900-0000-0000-C000-000000000046}
media.{00022603-0000-0000-C000-000000000046}
CAB.{0CD7A5C0-9F37-11CE-AE65-08002B2E1262}
计划任务.{148BD520-A2AB-11CE-B11F-00AA00530503}
搜索-计算机{1f4de370-d627-11d1-ba4f-00a0c91eedba}
网上邻居.{208D2C60-3AEA-1069-A2D7-08002B30309D}
我的电脑.{20D04FE0-3AEA-1069-A2D8-08002B30309D}
控制面板.{21EC2020-3AEA-1069-A2DD-08002B30309D}
打印机.{2227A280-3AEA-1069-A2DE-08002B30309D}
html.{25336920-03f9-11cf-8fd0-00aa00686f13}
mht.{3050F3D9-98B5-11CF-BB82-00AA00BDCE0B}
mshta.{3050f4d8-98B5-11CF-BB82-00AA00BDCE0B}
我的文档.{450D8FBA-AD25-11D0-98A8-0800361B1103}
XML.{48123bc4-99d9-11d1-a6b3-00c04fd91555}
回收站(满).{5ef4af3a-f726-11d0-b8a2-00c04fc309a4}
回收站.{645FF040-5081-101B-9F08-00AA002F954E}
ftp_folder.{63da6ec0-2e98-11cf-8d82-444553540000}
网络和拨号连接.{7007ACC7-3202-11D1-AAD2-00805FC1270E}
写字板文档.{73FDDC80-AEA9-101A-98A7-00AA00374959}
Temporary Offline Files Cleaner.{750fdf0f-2a26-11d1-a3ea-080036587f03}
用户和密码.{7A9D77BD-5403-11d2-8785-2E0420524153}
Internet 临时文件.{7BD29E00-76C1-11CF-9DD0-00A0C9034933}
已下载的程序文件的清除程序.{8369AB20-56C9-11D0-94E8-00AA0059CE02}
公文包.{85BBD920-42A0-1069-A2E4-08002B30309D}
ActiveX 高速缓存文件夹.{88C6C381-2E85-11D0-94DE-444553540000}
mail.{9E56BE60-C50F-11CF-9A2C-00A0C90A90CE}
历史记录.{FF393560-C2A7-11CF-BFF4-444553540000}
目录.{fe1290f0-cfbd-11cf-a330-00aa00c16e65}
Internet Explorer.{FBF23B42-E3F0-101B-8488-00AA003E56F8}
Snapshot File.{FACB5ED2-7F99-11D0-ADE2-00A0C90DC8D9}
预订文件夹.{F5175861-2688-11d0-9C5E-00AA00A45957}
MyDocs Drop Target.{ECF03A32-103D-11d2-854D-006008059367}
Policy Package.{ecabaebd-7f19-11d2-978E-0000f8757e2a}
搜索结果.{e17d4fc0-5564-11d1-83f2-00a0c90dc849}
添加网上邻居.{D4480A50-BA28-11d1-8E75-00C04FA31A86}
Paint.{D3E34B21-9D75-101A-8C3D-00AA001A1652}
管理工具.{D20EA4E1-3957-11d2-A40B-0C5020524153}
字体.{D20EA4E1-3957-11d2-A40B-0C5020524152}
Web Folders.{BDEADF00-C265-11d0-BCED-00A0C90AB50F}
DocFind Command.{B005E690-678D-11d1-B758-00A0C90564FE}
脱机文件夹.{AFDB1F70-2A4C-11d2-9039-00C04F8EEB3E}
打印机.{2227A280-3AEA-1069-A2DE-08002B30309D
方法三
大家都知道回收站是用来存放被删除的的文件的,其实它也能用来隐藏文件。
打开“控制面板”下的“文件夹选项”,在“查看”里面点选“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然后单击“确定”。如果你用的是win2000的系统,一定要把“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前面的钩去掉。
然后用右键点击该文件夹,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中“启用缩略图查看方式”,再点击“应用”,系统会将该文件夹的“只读”属性选中,我们再右键点击该文件夹,点击弹出菜单里的“属性”,再把“只读”属性去掉,然后点击“确定”。此时该文件夹的图标变成了一个跟普通文件夹一样的形状,打开该文件夹,好了,把你需要隐藏的文件资料放进去吧,然后再次用右键点击该文件夹,选中快捷菜单中的“属性”,把属性窗口里的“只读”属性再加上去,单击“确定”,此时文件夹变成了原来的模样了。
回到桌面,打开“回收站”看看,刚才我们要隐藏的文件一个都看不见了,即使你对回收站进行“清空回收站”操作也没有关系,不信,你再把文件夹的“只读”属性去掉看看,原来的文件是否都在?
方法四
完全隐藏
第一步,把文件夹(最好用英文名)的属性设为隐藏。
第二步,进入注册表(运行regedit),将HKEY_LOCAL_MACHINE主键下子键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sion/explorer/Advanced/Folder/Hidden/SHOWALL下的值CheckedValue改为0。
第三步,查看(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选中“显示所有文件”。
这样就无法看隐藏属性的文件夹了。只能在地址栏中输入完整的路径进入该文件夹。

(1)瞒天过海:这个方法主要是针对一些不想让别人看见的文件,我们首先修改我们想隐藏文件的扩展名,将扩展名修改成在我们系统中没有的类型,比如*.ffh *.jjk 等等,由于这些文件没有跟系统中的任何应用程序相链接,所以这些打不开或者是无法运行的程序是不会轻易引人注意的。不过需要提醒你的是,再修改完成后自己一定要记住哪些是我们修改的,不然一不小心删除了可就麻烦了。
(2)借鸡下蛋:很多朋友大概都知道在Windows目录中又一个用来专门存储字体的文件夹FONTS目录,这个目录下面有一个DESKTOP.INI文件,如果你看不到,可以用查找功能来找到此文件。找到文件后,我们进入DOS环境,将FONTS目录中的DESKTOP.INI文件拷贝到任何一个我们想要隐藏的文件夹中,此时我们会发现这个文件夹中的文件突然不见了,而且所有的内容都成为了字体文件,这个目录中的一切都似乎与c:\windows\FONTS中的相同。这时我们的文件已经成功的隐藏了。如果想找到隐藏的文件命也很容易,只需要用右键点击文件夹,然后选择查找功能,找到DESKTOP.INI这个文件,删除即可。
(3)废物利用:这个方法比较隐蔽一些,它主要是利用Windows系统自身的回收站来达到隐藏的目的。当然,我们可不是单纯的将文件或者文件夹拖到回收站中隐藏,而且与上面的方法不通的是,即便你启动显示所有文件功能和查找功能都无法看到我们索引隐藏的东东。首先我们进入DOS状态,然后进入到回收站的文件夹,进入后使用dir /a 这个命令找到DESKTOP.INI文件,然后通过Attrib -s -h -r desktop.ini这个命令将文件的属性去掉,我们再将此文件复制到任何一个我们想隐藏起来的文件夹中,这时你会发现,你想隐藏的文件夹此刻已经悄悄的变成回收站了。而且不会影响计算机原有回收站的使用,即使我们清空回收站也不会影响里面的文件,当然,我们再想查看的时候也许要麻烦一些,首先进入DOS状态,然后进入我们隐藏的文件夹,并把文件夹中的DESKTOP.INI文件删除,此时原来的文件又回显出庐山真面目来了。
(4)巧立名目:首先我们进入主分区下的windows目录,然后找到Local settings 这个文件夹,再进入到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文件夹,找到文件夹中的DESKTOP.INI文件,再将其拷贝出来。(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文件通常使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在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文件夹中点击右键中的查找功能,讲这个文件查找到。)拷贝出这个文件后,将其发在我们想要隐藏的文件夹中,此时这个文件夹中的文件就变成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文件夹中的内容了,而你原有的文件就被隐藏起来了。当然使用这种方法后,会让你想隐藏的目录变成IE的磁盘缓存,会增加一些小小的垃圾文件,但是与此同时你的IE的浏览速度也会有一些改善,是不是感觉更快了哪?可如果你不想要这个功能也可以,你可以把他设置为只读属性就可以了。如果想要找回你隐藏的文件,只需要继续在你所隐藏的文件夹中点击右键,查找到DESKTOP.INI文件,删除即可。

首先确保现在你的系统是不显示隐藏文件和文件夹的.
在你想隐藏的文件夹属性里选择"隐藏",然后刷新,OK,文件夹已经隐藏了.
然后
将以下内容复制到记事本,另存为.reg文件,双击导入即可
REGEDIT4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Advanced\Folder\Hidden\SHOWALL]
"RegPath"="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Advanced"
"Text"="@shell32.dll,-30500"
"Type"="radioo"
"CheckedValue"=dword:00000000
"ValueName"="Hidden"
"DefaultValue"=dword:00000002
"HKeyRoot"=dword:80000001
"HelpID"="shell.hlp#51105"
导入后,怎么样啊,你怎么把它显示出来啊,哈哈哈~~~~~~
打开开始,运行,输入:attrib:+s+hc:\你的文件夹。然后确定。或回车。就可以了
如果自己打开时,只需在地址栏中输入文件夹名字回车就可以了。+S就是系统文件了.应该是这样的把,打个例子:C盘目录下的123文件想隐藏
c:\attrib+h123.exe回车即可

首先启动注册表编辑器,进入HKEY_CURRENT_USER\Ss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 分支中,在窗口中新建一个二进制值的键值名"NoDrives",它对应的键值为"01000000"然后关闭注册表编辑器,重新启动计算机,然后打开我的电脑或资源管理器,你会发现A盘的图标就看不到了.用这种方法屏蔽硬盘的盘符,当它的值为"05000000"时,可隐藏A盘和C盘;其中"05000000"就是"01000000"A盘与"04000000"相加得来的.而"09000000"可以隐藏A盘与D盘."11000000"可隐藏A盘与E盘.把他们的值相加就可以了.其他盘符对应为:A盘:01000000"B盘为02000000"C盘为:04000000,D盘为:08000000,E盘为:10000000,F盘为2000000

网友:
太复杂了,没有这个必要。现在有了360密盘,用不着这样隐藏吧?

网友:
这个就是平时用用,主要是用输密码的方法很容易忘,有些还需要另外保存密钥,我就有好几次经历

网友:
楼主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