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维修:步进马达驱动器维修1例

楼主(2011-03-12):
前言,我是在工厂做电控设备维修的。另外还有机修负责机器机械维修。

我的部分工作内容
待修的3个步进马达驱动器

2. 一台测试仪器

3.

网友:
开始维修PD-4B 马达驱动器了,拆开盖子如图示

2.接上步进马达,实测右边开关电源供给的10V 芯片工作电压,只有2.2V

网友:
断开10V 负载,测试结果还是2.2V,说明开关电源有故障,带不起负载。 对开关电源初级相关

电路 取样,稳压部分元件进行检测,结果更换下图中电解电容后,10V 正常。

网友:
接上自制信号源进行测试,马达可以正常转动。
且输出端有高低电压(脉冲) 交替变换,  至此,此驱动器修好了。

2. 有脉冲电压输出

3.

网友:
是个小问题。不过不错。经典,

网友:
这种工控机上用的马达一般都比较贵,这下楼主可以小赚一笔啦!

网友:
我是在工厂打工的,设备维护(电器维修,自动化改善), 都是我们工厂设备上的。

这种驱动器太旧了,已经停产了。  最贵的是公司的测试仪器。从1W 到20W /1台的都有

    只拿点工资 而已

网友A:
楼主10年前的我一样,不过我们的设备比较贵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10年前的我一样,不过我们的设备比较贵而已

10年后的今天,兄台在哪个行业,哪里发展

网友:
同一种型号的,修多了也就成了通病了。

网友:
还是搞不懂步进马达原理

网友:
楼上,与其说这不懂那不懂的,不如马上去查找资料,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