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把海尔W66独立显卡笔记本改成集成显卡的吗?

楼主(2011-03-12):
淘宝上有人说可以把海尔W66独立显卡笔记本主板改成集成显卡的,我看上面的图片就是把显卡芯片和显存摘了,我手头有个客户修了几次不要的机子,想改改试试,不知道哪个朋友有没有经验,讨教一二,谢谢了!

网友:
这个我还真没有试过,不过能改的肯定是高手,我也期待同行们来解决,谢谢。

网友:
真没见过,改显卡的!

网友:
真能这样 那是个大工程

网友:
哪怕也只有工厂能改哦

网友:
淘宝上有人改,不想花那个银子

网友:
上次有台宏基的我也想改,但听说很复杂,后来放弃了!
这还是很值得研究一下呀!

网友:
你听说有人改成功吗?

网友:
淘宝上有人好像会改,不知道真实性

网友:
我也有点怀疑真实性 这一改 那么北桥也要换 屏线的数据线以前是由显卡过去的 现在也得改到北桥这边来 工程不小啊

网友:
BIOS资料我想也要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