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不显示

楼主(2011-03-12):
机器为HP540故障上电不显示待机电流0.3A上电电压0.82就不动了 请教各位
不显示

网友:
有没有搞错啊,待机就0.3A啊,太高了啊

网友:
对呀是0.3A 还自动上电

网友:
主板短路了,待机电流那么高

网友:
各位问一下 1.0v的电感组织是0.12正常吗

网友:
南桥
问题吧
,我以前也碰见过

网友:
hehe 刷了个BIOS OK了

网友:
BIOS问题 导致故障都莫名其妙的

网友:
现在很多HP的机子BIOS都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