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3-12):
我的电脑超慢。
电脑

网友:
除了升级你的电脑硬件,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首先看你电脑配置怎么样呀

网友:
你的配置怎么样呢,你先下工具做系统优化,或者重装系统什么的

网友:
方法有很多的,我简单元的说几个吧,一是,把你的界面改成经典界面,就好比WIN2K的界面,这样,内存的使用率会大大的降低的,这招很有效果的。再就是把你的虚拟内存化大,但这招只起到一小部分效果,三是把你C盘里面的只要是TEMP的文件夹里的东西删空即可。我之前就是用这些方法给客户做维护的,很有效果的

网友:
硬件无故障且重装系统无效的话,掏银子吧买新的吧。

网友:
重装系统是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
升级主机,优化系统~

网友A:
用优化软件 然后超频!

网友:
删除一些不常用的软件,清除一些不用的后台驻留程序,或者重新安装系统。再不济就只有升级硬件了。

网友:
如果 你有办法找到以前的老的系统盘装也会好很多,但是不要升级。

网友:
楼主都无敌了 就说个超慢 什么都不讲 怎么帮你 当大家都是神哦 晕

网友:
什么时间的机器了,配置怎样.....什么都说不清,怎样帮你

网友:
卸掉杀毒软件,清理优化系统,内存加大点至少1G,还慢就超个频,再不行就换机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有些模糊,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