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6L的机器打印出来全部是黑的

楼主(2011-03-12):
不管打印测试页还是什么,整张纸左边有3CM的空白,其余部分全部是黑的
求指点一下,多谢
求助

网友:
先换下鼓试一下

网友:
呵呵,已经换了硒鼓还是一样的故障,多谢

网友:
激光器吧把激光器清洗了在试试吧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建议楼主考虑。

网友:
这些都试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激光器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每张都一样啊,那就是激光器坏咯

网友:
高压问题。。。。。。。。。

网友:
高压部分出问题了,没法消电

网友:
机器右侧给充电辊高压的电路进去墨粉了,短路没有高压就是黑的。白边不知如何解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