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T集显偏色!!!!

楼主(2011-03-12):
插集显偏蓝色。独显就正常。(这板有点腐蚀)

网友:
跑一下三基色的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小白问下该怎么跑呢,  黑笔搭负极,红笔搭VGA吗》??

网友:
用试波器打RGB波形,不对查RGB电路,表不会用看来这个方法更难,最好是找个专业维修店送修。花不了几个钱,自己捣鼓说不定会报废。

网友:
回复 网友B:

黑笔搭地线,红笔插VGA的1,2,3脚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了解,那么他们的阻值在什么单位是正常的呢

网友: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打阻值!R,G,B32

网友:
一般在75 必须RGB都一致

网友:
三基色的三个脚的阻值应该相差不大,一般在300~700

网友:
一般是VGA的R,G,B出了问题,在有显的时候用示波器量测这3个讯号是否都在动作,哪个没动作就是哪个有问题,或者用电表量测这三个讯号的二极值,红表棒接地,黑的量测讯号,看值是否一样,哪个不一样说明就有问题.在用电表量测之前一定先要把这三个讯号上的75欧姆下拉电阻或排阻拆掉,不然量不出到北桥的值.只会量到75欧姆.

网友:
哦这样啊。这样就了解了,如果不拆排阻的话就是75左右吗

网友:
打三基色对地阻值,一般在75欧左右,偏蓝色应该是红色没有。

网友:
谢谢大家哈,我叫他用独显。(卖了片显卡给他)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位兄台你家的显卡三基色阻值可真是独一无二。

网友:
独立显卡的VGA口端会有3个色感贴片电容,主板的集成显卡VGA口也有3个色感贴片电容,可以再其他板子上找到相应的贴片电容试试

网友:
做桥,可能就好了

网友:
接口 北桥虚焊

网友:
楼主的办法是正确的,呵呵,做生意嘛,

网友:
如果测试显卡旁边电阻正常的话那就是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