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不错_ 修好了第1台本本 HASEE F1600

楼主(2011-03-12):
我的本本, HASEE , 用的SIS 芯片组。968+672. 屏没显示了。
本想送到修电脑的地方看看,自已是做工控电器维修的。 电路知识一般,再加上自学本本维修有一段时间,时序图,电路图还可以看懂。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修,反正是自个的电脑,修坏了不赔钱。

 先在论坛上找了相关的图纸,有。

拆开本本,外接显示器高压条试本本灯管是OK的。 可以亮
2.没有拆屏,拆D ,C 盖。 测试如图示接口CN11  第9,10PIN为0V ,图标是3.3V LCD

3.3V LCD 来自这里

网友:
测试上图中Q31 D极为0V,S极3。3V 正常。G极约3.3V ,不正常。测试Q34G也为0V, Q34截止,再测R280左端一样为0V。

说明前级信号异常。看着图纸一页页找,这里了 VB LCD VDD_EN,这个信号从LVDS 接口芯片出来的。

测试一下,307LV G13 与R280不通, 直接飞线至R280左侧。   心惊胆战的插好排线,试机。 OK了!!!

       感谢基地和Chinafix ,感谢论坛上的各位朋友!

网友:
3.3V屏供电引起的,还好有图子,否则,,有点头痛,,

网友:
厉害虽然不清楚不过大概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没有图纸的话,直接接个3.3v过去,也可以试出来啊

网友:
不错 自学也能搞定

网友:
厉害哦,自学成才,

网友:
图纸果然是个好东西~~~要存点图纸才行

网友:
因为我也是个长期的电子爱好迷,从92年开始订电子报合订本,再到后来的家电维修期刊,
再加上长期从事工控电器的维修,更重要的是此故障较简单。不需BGA。

下面是我部分的工作维修内容:  诚交天下志同道合朋友

2.条码机

3.仪器CPU BOARD

4.测试仪器

网友:
看来楼主有扎实的电子电路基础,自学成才,精神可佳

网友:
我修屏供电的··
不好 修的··直接在屏上面拉个电压过来··
反正用了一样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