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显卡居然是带黑胶的,太难搞了,换上之后还是不亮怎么办啊?求救!!!

楼主(2011-03-12):
本来有时亮有时不亮的,结果搞完之后完全不亮了  到底则呢么回事啊???没做好呢  还是板子直接废了??不明白了!!!

网友:
估计没有做好。

网友:
第一次搞就是这样  下一次能好一点 黑胶不是好玩的  多练习吧 那个胶除不干净焊锡都焊不上 估计你把显卡拔下来一大面都没焊上

网友:
有一点要注意的,北桥和显存包不好很容易冒锡

网友:
我已经 有两次失败的经验了,, 哈哈, 继续努力,,

网友:
换板吧 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
听了那么多人说难,我还没接到过,还真有点后怕

网友:
那个机器才来钱,温度高点还是好取

网友:
那个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呵呵,到现在为止,我也只修过一台,修了N次的显卡都没取下来。

网友:
可惜没发给我来修!

网友:
灌黑胶的桥成功率很低的哦。基本会掉点

网友:
有过失败的经历,后面估计就会好很多.我就失败过一次,不是T61,是夏普的机器.后面取IBM T61都成功,没掉点.关键在于取显卡的时候还要继续加热,不要让温度掉下去,一掉下去就完蛋了.

网友:
是这样的,温度高点,应该没问题的,估计你的显卡没做好,再来一次

网友:
好的  那我就再试试吧 ,谢谢  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