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w8440显卡烫,掉电

楼主(2011-03-12):
接修一台惠普NW8440笔记本,开机一会掉电。拆机测试,发现显卡巨烫(各种显卡也换了不少,从来没有这么热的,x1600的),怀疑显卡有问题,弄个新的换上。开机,热量不减,一会掉电。查显卡,北桥供电正常。难道是显存不好吗,上面共8个显存芯片,如果都拿下测量太费事了,不知哪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法不用焊下而判断他的好坏呢,没有点位图,对地打阻值也不好搞,晕了。呵呵,给点思路吧,谢谢

网友:
如果显卡芯片烫是显存引起的,那么显存应当也会烫啊,!
不装显卡,看看会不会掉电,,掉电估计是电源或电容漏电引起的,发烫的话,电流应当也大吧!

网友:
谢谢楼上,这款笔记本不能用可调电源,所以没看电流,估计应该大。显存不热。我在研究

网友:
散热处理好了没

网友:
如不少电压就是显卡的主供电滤波有问题

网友:
是啊,看看少电压了么!

网友:
电压不缺,显卡正上方散热片非常烫手,风扇上方不是很热,和热量出不去似的。加一大铜片也不行,大家欣赏一下这款散热器。还是电路问题比较大。

网友:
是不是散热器导管漏液了啊。换个散热器试试

网友:
如果风扇有热风吹出,可以排除风扇问题了,那么可能是显卡的电流太大造成的

网友:
看你的图片就应该先换个散热器试试,不行的话可能就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A:
应该是散热片漏液了。

网友:
我认为还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换个散热器 试试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显卡核心表面清理干净后,涂上导热膏,找个台式机主板北桥上的散热块,大小合适的,压在显卡上,然后用台式机CPU风扇对着狂吹,看结果

网友:
谢谢大家,经过大家指点,怀疑是散热器有问题,用手头其他散热器试了一下。发现这个导热管就是迟钝,淘了一个换上,问题解决了。

网友:
  是有散热片不散热这样的情况!他的热就是不过去!换个散热片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弃门出击的意见很好,弃门出击 是守门员吗?………………

网友:
换个思路 看看 别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散热片漏液了。
弱弱的 问一下 笔记本风扇的散热片上有液体吗?

网友:
不会是铜管坏了吧

网友:
感觉是散热问题。铜管不倒热之前也遇到过这问题换了散热就好了

网友(2011-04-28):
我这有一台一样的机器,LM393炸了,换上后,机器能开机,但进系统超级慢,屏有拉窗帘的现象,做系统蓝屏报X000000A5,机器死机,进CMOS也一样很慢,不知道谁遇到过。

网友:
真还没遇到过散热器出现问题的,感谢lz分享

网友:
估计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
散热器不好害死人啊!!!不过一直不明白哪里会导致散热铜管漏液呢?导热管不是密闭的吗?

网友:
是散热不好吧!还有注意检查一下显卡的供电,是不是电压不正常造成的啊?

网友:
散热器漏气了。换吧换吧

网友:
呵呵 散热不良

网友:
你可以用电风扇对这吹嘛

网友:
电压正常就是散热问题啦。楼主换了散热就解决问题了吧

网友:
很明显就是散热铜坏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温度有多高就掉电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