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显卡哪坏了,怎么修?

楼主(2011-03-12):
艾尔莎7300gt ,mats检测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33634432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27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3443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27     8408608           0           0
A27     8408608           0           0
A27     8408608           0           0
A27     8408608           0           0

gpu是u5,上面两个显存从左到事是u2、u1,右边两个显存从上到下是u3、u7

我是刚来本站的,什么都不懂,看到你们都用mats测显卡,我也下了个测了一下,显卡症状是开机有竖条,进dos后就没有了,在进windows的过程中有竖条,正常进windows不能进,可能是不能加载驱动,安全模式可以进windows,进去后没有竖条,安全模式下装驱动装不上,请教各位高手,到底是哪坏了,怎么修?主要是我还有其它显卡 ,不想花钱修这个了,但又想自己把它弄好,求教各位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U3的问题,但是也可能是GPU虚汗,不过一个点虚汗的GPU很少见,应该还是显存,虽然现在后了,但是还回出现的,你就等着吧。。。。

网友:
得先确定是不是显卡的驱动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驱动的事,刚开机自检的时候就是满屏的竖条

网友:
一大推东西。看都看不懂。

网友:
mats测显卡的软件,我也是第一次用,听说能知道是哪出的问题,求高手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
靠了,我自己修好了,不过方法你们可能都想不到,刚才我把它风扇散热片都拆了,裸着芯片上机,开机花屏有竖条,一会就死机了,估计是芯片热的受不了了,我再待着几秒钟才关机,拔下来冷却,还真是烫手,重新安好散热片,上机,哈哈,花屏竖条没有了,估计是哪个地方虚焊,让我这么一烤,又连上了,不知道能用几天,现在我就用的这个显卡,发个everest图让大家看一下

网友:
恭喜楼主~但是我还是希望看到比较专业一点的答案~

网友:
裸著芯片上機---我的6200會冒煙ㄟ。

网友:
我是刚来的,烙铁都不怎么会用,也没学过电路,新手啊,能折腾好就不错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GPU虚汗  还可能是显存

网友:
你稍用力按住GPU,开机,看情况有变化没?

网友:
GPU虚焊或损坏,进不了系统认不上驱动

网友:
是显存的问题,大多是显存空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学过电路,新手啊.

网友:
看上面的资料。是显存报错。因为先卡的不同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显存

网友:
肯定是哪一块虚焊了,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GPU脱焊可能还是比较高的,再重装散热器时对GPU的按压可能造成锡球与焊盘的再次接触,从而显卡“正常”工作了,但时间应该撑不了多久的

网友:
问过高手了,说是gpu虚焊,裸芯片上机温度很高,焊点就又连上了,所以又正常了,现在用了半个多月,没出现问题,也没死过机。
但从mats的检测结果看,网上的朋友都说是显存坏了,他们说显存坏了才有竖条,gpu坏一般是横条,我比较费解

网友:
花屏应该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2011-12-19):
这块显卡还在用,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