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不开机 大小写 LOCK 灯 闪 4下 再循环

楼主(2011-03-12):
CQ40  AMD  独立显卡的 , 电流光主板 内存 点  最后能上到 2 A  然后闪灯, 两个灯 闪 4下 ,一会 循环 闪 4下,   内存是 3 下 , 4下 是不是 显卡

网友:
我也有一台cq40的机器。。不过我的是两个灯过十几秒一直闪啊。。闪啊。。。电流到1,。1安左右。。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也没偏低或偏高的。。快修死了。。期待高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手里也有台CQ40 AMD平台的 情况和你一样。还没动手弄。

网友:
换个CPU试试

遇到这种机器,我们报价都会加上cpu的钱
支持他 说的 遇到过两台CQ40换CPU了

网友:
换CPU 刷BIOS 加焊U座

网友:
U的可能性大一些  AMD不得不防啊

网友:
对AMD的cpu总有种恐惧感,有次没上号散热居然烧了

网友:
CPU试空焊,我这里有一台,但是加焊无效,听朋友说换座子的成功率很低。

网友:
好像论坛上有人发那个有关声音叫几声来判断故障。

网友:
那个不晓得

网友:
QL的U坏得多

网友:
BIOS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我今天也有台CQ40 和楼主的情况一样, 先开始外接花屏。 接着做显卡后。和楼主情况一样,外接无显

网友:
还是换个U试试先,好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是有台CQ40的也是没整好,,,和你们说的差不了多少,,,

网友:
这个电脑CPU座空焊 换个应该就能好

网友:
我这里也遇观到了这种情况,原先进水的,修好后用了一个月到现在就成这样了,显卡重植后还是这样,Bios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刷个BIOSS,这板BIOSS资料很容易坏。

网友:
我就修过一台。也是这样。但是我吹了枪北桥就好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觉得BIOS可能性比较大的

网友:
  现在CQ不好修啊。我也遇到过北桥问题的。

网友:
你的机器是不是独立显卡的啊,HP的这种闪灯是报显卡

网友:
QL62的U吧?换个U看看把。上次就有台是这样的问题。拿风枪吹下U看看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啊  先换个试试吧

网友(2011-04-12):
我刚修了台   加焊北桥吧

网友:
属于没有过u

网友:
amd cpu坏的几率大

网友:
amd的多数是座子空焊,加焊座子就可以显了,不过返修的几率还蛮高的
植珠和换座子的几率又低,真头痛!!

网友:
显卡或者CPU

网友:
那位高手 有他的故障代码呀

网友:
这个机器我搞 CPU换了一个星期后 返修 再换CPU 隔一天加电不亮 换座子 还是同样的情况
最后退钱 不修了

网友:
修过两天进水的  也是楼上的故障现象    我的是换IO和 换南桥 弄好的额

网友:
楼主  机子修好了吗? 我也有台机子和你的一样 现在正在修  看了他们说U座爱坏不知到你的机子是不是   我从来都没做过U座 怕把问题越搞越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接适配器把电池和内存都拔了,按几下开机键然后再装上试试,不要觉得不可思议,CQ40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
有CPU的话先换个U试试,CPU坏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换了不行就试试北桥,加焊一下,加焊北桥我修好过两台

网友:
遇到过但是没修好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楼主修好了公布下答案

网友:
换cpu看一下 这款cpu坏的概率很高

网友:
跟BIOS应该没关系,我以前遇到过这个现象,换CPU就好了

网友:
哎呀HP的真垃圾呀!BOOS我刚刷了就是闪灯情况出现了,以前是不触发!现在还要进行系下一步

网友:
这个机子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屏线容易坏,还有一个是显卡坏独立显卡的机子,AMD的机子就是CPU容易坏反正独立显卡的都容易坏。

网友(2011-05-31):
AMD的CPU不敢恭维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吧你都正式维客了还刚学修?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这问题很难搞吧!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CPU,BIOS ,CPU座,北桥都有可能

网友:
先换u再加焊北桥

网友:
CQ40虽然大多通病,但有时候也不能完全按照通病去修,还得慢慢排查···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敢下手  哈哈  这款机器太烂了

网友:
楼主机子修好了没,我这也有一台加焊北桥还是一样

网友:
换CPU试下 不行就干北桥了

网友(2011-07-01):
我现在也遇到个这样的    谁修好过 给大家个思路啊   闪4下是不是不跑马啊    但是电流跳的狠高啊  我的都能跳到2A啊

网友:
强烈要求换下CPU试试哈

网友:
无语了  我手上好几台CQ系列机器   有两台时换了屏线就好了的  另两台主板能修的都修了  - -没好。。。

网友:
北桥的问题大

网友:
碰到几个都是桥不好

网友:
这些天我,遇到的CQ40全是CPU的问题,QL的坏得多

网友:
按照HP公布的代码含义是显卡问题,但建议LZ先换个CPU  涮个BIOS试试

网友:
换CPU试试我以前遇到过这个现象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也这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
是显卡没工作,一种是显卡虚焊,一种是1。8V供电偏低引起的。

网友(2011-08-09):
这个现象你般都是AMD北桥虚焊!加焊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我们上次遇到一台,是可以开机,就是开机上电到亮屏出LOGO得好长时间(估计1分多钟),而且NUM LK一直间歇的闪动。

网友:
我这有台intel的dv4也是这样,不插内存是3下,插上内存是4下,显卡做过几遍也换过,bios从开机主板换了,真是头疼啊

网友:
CQ40系列都是垃圾。修到不想再修了,比V3000系列还要差

网友:
这机器我这有两台,查不到问题啊,谁帮帮忙

网友:
遇到过显卡问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