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花屏奇怪故障,太郁闷啦!

楼主(2011-03-12):
故障:开机LOGO花屏,竖条纹,进入系统却正常,加焊显卡无用,焊显存无用,把2个显存都换掉,还是无用,迷惑!测量排阻,正常,开机老样子,恐怖啊!真是无从下手啦!有碰过同样问题的朋友指点一二,谢谢。
显卡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BIOS。。。

网友:
换内存试了没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建议更换。我修过别的机器碰到过

网友:
谢谢各位,外接一样的毛病,BIOS板换过,显卡芯片也换啦!晕死我啦!
内存没事的,因为进系统完全OK,显卡驱动装的很好啊,也不花,呵呵,好像没病一样的

网友: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是什么显卡 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显卡问题,加焊显卡或重新植株吧

网友:
你显卡做好了吗

网友:
换个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