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华硕K8N的板子搞的要疯了,帮帮忙

楼主(2011-03-12):
一块华硕K8N的板子,CPU无供电,复位灯常亮,无复位。在基地查了一下,AMD的板子上电时序是先要有内存供电和桥供电、CPU才有供电,然后才有复位。。。。
昨天晚上搞到今天居然现在边内存供电都没有找出来,上面的电源管都差不多被我给下完了。现在内存的供电还是和电源的橙色线直连,上电一测内存供电还是3V(要是和橙色线直连的话,还应该是3.3V才对呀)。是不是PCB板短路啦。还有,橙色3.3V的线在NF3的板子上可是对地阻值都很小。只有几欧的阻值。

大家帮帮忙。

网友:
没有帮帮我吗?自己提上来

网友:
NV上电时序, 无VCORE,先解决桥供电.桥供电出来后再俾PWM_EN是否到位.无EN先压桥

网友:
上电时序不是绝对的,要看具体的电路设计啦。。。只是提醒大家有相当一部分电路是这样设计的,提醒大家在维修的时候按照时序来修比较保险而已...例如很多南北桥供电和总线电压是用内存核心来做输入级,但是有些却是直接用3.3v来做输入的...cpu核心一般是在其他核心供电正常后发出一个pg的开启信号到cpu核心供电ic,才有的cpu核心供电..

网友:
做一桥试试

网友:
先看看书,找找资料在修把。免得找远路